如何将两个有序链表并为一个有序链表

楼主(2016-07-13):
假设头指针为La和Lb的单链表分别为线性表LA和LB的存储结构,现要归并La和Lb得到单链表Lc,按照算法MergeList的思想,需设立3个指针pa、pb和pc,其中pa和pb分别指向La表和Lb表中当前待比较插入的结点,而pc指向Lc表中当前最后一个结点,若pa->data≤pb->data,则将pa所指向结点之后,否则将pb所指向结点链接到pc所指结点之后。显然,指针的初始状态为:当LA和LB为非空表时,pa和pb分别指向La和Lb表中第一个结点,否则为空;pc指向空表Lc中的头结点。由于链表的长度为隐含的,则第一个循环执行的条件时pa和pb皆非空,当其中一个为空时,说明有一个表的元素已归并完,则只要将另一个表的剩余段链接在pc所指结点之后即可。由此得到归并两个单链表的算法。
voidMergeList_L(LinkList &La,LinkList &Lb,LinkList &Lc,){
//已知单链线性表La和Lb的元素按值非递减排列。
//归并La和Lb得到新的单链线性表Lc,Lc的元素也按非递减排列。
pa=La->next;pb=Lb->next;
Lc=pc=La;           //用La的头结点作为Lc的头结点
while(pa&&pb){
if(pa->data<=pb->data){
pc->next=pa;pc=pa;pa=pa->next;
}
else{pc->next=pb;pc=pb;pb=pb->next;}
}
pc->next=pa?=pa:pb;//插入剩余段
free(Lb);       //释放Lb的头结点
}//MergeList_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