汇编语言程序访问C语言全局变量

楼主(2016-07-13):
汇编语言程序可通过地址间访问在C语言程序中声明的全局变量。通过使用IMPORT关键词引入全局变量,并利用LDR和STR指令根据全局变量的地址来访问它们。对于不同类型的变量,需要采用不同选项的LDR和STR指令:
unsigned char   LDRB/STRB
unsigned short  LDRH/STRH
unsigned int    LDR/STR
char            LDRSB/STRSB
short           LDRSH//STRSH
对于结构,如果知道各个成员的偏移量,则可通过加载和存储指令进行访问。如果结构所占空间小于8个字,则可用LDM和SRM一次性读/写。
下面是一个在汇编语言程序中访问C语言程序全局变量的例子,它读取全局变量globvar,并将其加2后写回。程序中变量globvar是在C语言程序中声明的全局变量。
示例    C语言程序全局变量在汇编语言程序中的访问。
AREA globals,CODE,READONLY
EXPORT asmsubroutine        ;用EXPORT伪操作声明该变量可被其他文件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用,相当于声明了一个全局变量
IMPORT  globvar             ;用IMPORT伪操作声明该变量时在其他文件中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义的,在本文件中可能要用到该变量
asmsubroutine
LDR R1,=globvar             ;从文字池读globvar的地址,并将其保存到R1
LDR R0,[R1]                ;再将其值读入到寄存器R0中
ADD R0,R0,#2
STR R0,[R1]                ;修改后再将寄存器R0的值赋予变量globvar
MOV PC,LR
END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谢谢分享,不错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