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几个问题!感谢帮忙解答

楼主(2016-07-14):
1\ PCB 走线时,有快捷功能键进行层面切换么?
2、PCB在走线时,总是自动优化,且线离焊盘好近,请问有办法解决么? 见图

3、电阻电容出线时,自动优化,请问有办法不让它进行自动进小距离优化么?
见下图

谢谢您的解答

楼主:
这个软件 layout 功能确实强大,但有时感觉驾驭不了它

楼主:
请问这个在哪里改成英文的菜单? 我的显示中文,默认的,装好就这样

网友:
你裝了是中文?
我怎麼是英文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软件 layout 功能确实强大,但有时感觉驾驭不了它

慢慢學。

网友:
    中文变英文,请加环境变量如图所示

网友:
    1、上下即可
2、布线模式下F4进行切换走线模式
    3、同2

网友:
    中文变英文,工具--》自定义--》打开customize界面--》选项------》界面语言(选择英语),需要重启

网友:
    不想自动优化,可以切换gloss off模式,默认的一般是gloss on,所以才会自动优化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