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DL symbol 如何给Logic part 加添 PACK_TYPE 属性?

楼主(2016-07-14):
1.  如题,同时参考下图。
2. 在建立HDL symbol 库时, 系统提示 PACK_TYPE 不存在于逻辑部件(部分)。
3. 请问, 在哪个地方可以添加这个属性?

注: 我尝试在packages 的General页面, 以及在symbols 下的General 页面添加这个属性。 但是都不能 解除这个 警告。
谢谢先!

网友A:
packages的General
symbols 的General
part table files如果有也需要添加。
而且值要一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ackages的General
symbols 的General
part table files如果有也需要添加。

Hi Gleefly
1. 如下图所示, 3个位置的属性设置为相同。 我已经尝试过了。 但是, Warning 依然存在。
2. 附件是设计文件。是否可以帮忙验证一下? 问题出在哪?
谢谢先!

warning

warning

173.49 KB, 阅读权限: 30, 下载次数: 7, 下载积分: 威望 -5

design file

网友A:
PEX9781_BGA1156
下划线右边的才是PACK_TYPE.

pkg

pkg

That is it. Thanks so much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EX9781_BGA1156
下划线右边的才是PACK_TYPE.

Hi Gleefly
1. 验证了。 确实是那个属性
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