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防反电路是如何工作的

楼主(2016-07-14):
这种防反电路是如何工作的

防反电路

防反电路

网友A:
完整图摆出来吧!都不知道信号流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完整图摆出来吧!都不知道信号流向。

管子的D和S其实都是电源,这个电路就是为了防反加在中间的,但是我不明白他是如何工作的

网友A:
正常接的话,电路应该是先走体二极管的,后端电源得电后,CP应该给高电平,这样电流会流过,MOS的内阻提供后端电流,降低损耗。反接时,MOS是G-S相当于是短接的,MOS保持关闭,体二极管反接,电流是不会流通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正常接的话,电路应该是先走体二极管的,后端电源得电后,CP应该给高电平,这样电流会流过,MOS的内阻提供后 ...

三极管是什么作用,怎么控制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三极管是什么作用,怎么控制的

正常接的话 是没有作用的,也可以当作截至看的!
反接的时候 就相当于把MOS的栅极拉到地,保证MOS不导通!

网友B:
感觉这个电路画错了,应该用Pmos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感觉这个电路画错了,应该用Pmos

能详细解释下原因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正常接的话,电路应该是先走体二极管的,后端电源得电后,CP应该给高电平,这样电流会流过,MOS的内阻提供后 ...

反接的话,电流应该经过47K 三极管的PN(基射)节 二极管回流到外接电源地,后面压根不用管了,如果不正确请补充

网友(2016-08-17):
引用 网友B:
感觉这个电路画错了,应该用Pmos

同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