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L1509-5.0TRE1应用

楼主(2016-07-14):
    XL1509-5.0TRE1第一次使用,
1,输入电压范围4.5V~40V
    2,输出电压可调1.23V~37V
    3,150KHZ开关频率
    4,恒定2A输出

    看这个V/I特性,有些问题。

楼主:
    工作不到20分钟,温升达到60度

网友A:
    如果你的输出电压正常,那么发热厉害说明电源效率较低。通常电源输出电流太大会导致效率低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的输出电压正常,那么发热厉害说明电源效率较低。通常电源输出电流太大会导致效率低下。

    这颗IC是需要负载在适合环境下,干扰才会小。

网友B:
    你的问题是温升太厉害?IC的温度为室温+60℃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问题是温升太厉害?IC的温度为室温+60℃?

烫手,估计是60. 没有实际测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