限流电路如何做

楼主(2016-07-14):
VS1_12为输入,12_IN为P MOS输出,怎么再用三极管加一个限流的功能,要5A,限流时关断输出。

楼主:
有没有经过实际验证的限流电路,求分享

网友:
直接用一個芯片來限流及當開關用。  TPS259271DRCR

网友:
你要限流,就要使用一个电阻对电流进行检测,然后规定的电流流经你的电阻,形成一个电压,然后你要用这个电压作为保护电路的触发信号,但是这样做的不是很准确,你可以考虑使用运放配合精密电阻来实现过流检测,网上有很多,你可以找下。

网友:
分离原件搭限流有点吃力,如果只是做保护可以加一个可恢复保险丝(PPTC)

网友:
利用MOSFT的各个工作区,可以实现么~·。

网友(2016-08-23):
    用mosfet很容易就搞定了

网友:
    直接用一个 开关+限流 IC来做吧 你这样分立的搞 不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