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推介

楼主(2016-07-14):
万能的网友们,我现在需要做一个录像机方案,需要接多个网络摄像头,网友们能否帮忙推介下CPU,具体要求如下:
1、带多个网口(百兆、千兆均可),最好有10个左右;
2、最好直接带SATA硬盘接口;
3、需要一些通用接口,I2C、UART、USB等,UART需要有多组;
4、最好带SDIO接口,拓展SD卡
麻烦各位工程师帮忙提提建议!

楼主:
还有,此CPU需要跑LINUX系统

网友A:
    你这个很明显是ARM芯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很明显是ARM芯片了

ARM芯片估计满足不了这个条件:1、带多个网口(百兆、千兆均可),最好有10个左右;*

网友:
    哪有自带这么多网口的cpu,肯定得自己扩展

网友:
    用海思NVR的芯片,Hi3531、Hi3531A、Hi3536等

网友:
    你这就是个NVR!海思的或者ti的,找海康或者大华的买个回来拆下就知道了!

网友:
    需要外扩网口,加交换机芯片把,录像机都是用海思方案,HI3531,HI3520D V300,HI3521A,等等

网友(2016-09-29):
    单芯片完成这个不太可能,很少有定制成这样的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