报错:axlSelect Does Not Support Recursion,求解

楼主(2016-07-14):
定位到这里报错axlSelect Does Not Support Recursion.?是在不明白。
axlClearSelSet()
axlSetFindFilter(?enabled list( "NOALL" "clines" "PINS" "VIAS" "symbols" "shapes")   ?onButtons list( "clines"  "VIAS"  "shapes" ))
all_object=axlGetSelSet(axlSelect())

网友:
在运行这段代码之前有一个axlSelect()没有结束掉

楼主:
我也这么理解的,我就 println(axlGetSelSet()) ,但是发现是nil;
另外如何把axlSelect()这个结束,我在help里面没有找到

网友(2017-06-27):
引用 楼主:
我也这么理解的,我就 println(axlGetSelSet()) ,但是发现是nil;
另外如何把axlSelect()这个结束,我在h ...

你好,找到方法了吗

网友A:
使用
axlFinishEnterFun()
或者
axlCancelEnterFun(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使用
axlFinishEnterFun()
或者

谢谢,不过我放在子函数语句中不能立即执行,需要按键点三次才生效,感觉没立即执行的样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