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转帖】分享一个PADS“选项”界面显示不全的解决办法

楼主(2016-07-14):
pads 9.5、PADS VX 在windows 8、windows 8.1及windows 10系统上运行会出现“选项”界面显示不全的问题,以前都是通过修改资源文件的方法解决,现在有一个比较方便的方法,是通过修改注册表的方法解决。

 方法如下:
 首先打开注册表。按 WIN+R 键, 然后输入 regedit ,回车,打开注册表,然后进行以下操作:

1. 路径:
[HKEY_LOCAL_MACHINE\SOFTWARE\Microsoft\Windows NT\CurrentVersion\Fonts]

将原来的:
 "Microsoft YaHei (TrueType) & Microsoft YaHei UI (TrueType)"
 ="msyh.ttc"
 "Microsoft YaHei Bold & Microsoft YaHei UI Bold (TrueType)"
 ="msyhbd.ttc"
"Microsoft YaHei Light & Microsoft YaHei UI Light (TrueType)"
 ="msyhl.ttc"
修改为:
"Microsoft YaHei & Microsoft YaHei UI (TrueType)"
= "simsun.ttc"
"Microsoft YaHei Bold & Microsoft YaHei UI Bold (TrueType)"
 = "simsun.ttc"
"Microsoft YaHei Light & Microsoft YaHei UI Light (TrueType)"
= "simsun.ttc"
2.
路径:
 [HKEY_LOCAL_MACHINE\SOFTWARE\Microsoft\Windows NT\CurrentVersion\FontSubstitutes]
 新增字串:
 "Microsoft YaHei"
 = "SimSun"
 "Microsoft YaHei UI"
 = "SimSun"
3. 重启
 事实证明, 通过修改默认字体的方法是可以解决问题的。因为 Win10 的默认字体与宋体的行高存在差异才会导致此类问题。
注意,修改字体不仅仅是影响Pads,整个系统都受影响,不喜欢这些变动的话,还是用老办法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 试过了?

是的,试过了,试过后,转帖时加了一句,“注意,修改字体不仅仅是影响Pads,整个系统都受影响,不喜欢这些变动的话,还是用老办法吧。”
这也解决了我的一个疑惑,这么明显的Bug,为何N年都没改过来?原来在人家的系统上,根本就没这问题

网友B(2016-10-23):
    不知道第二步的新增字符串怎么操作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第二步的新增字符串怎么操作。。。

右边空白处点右键,“new”->"String Value"

网友:
    MARK,以后如果遇到可以看看。

网友C(2017-03-12):
    老办法是什么办法?我不想系统受影响,感谢,盼复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老办法是什么办法?我不想系统受影响,感谢,盼复!

有人已经把相关文件改好,只需在论坛里找一找,替换即可。
如果找不到,可以自己动手,用工具(比如Visual Studio)加装资源文件,修改然后保存即可。

网友(2019-06-01):
    按照楼主方法,可以正常使用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