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锂电池短路测试中说的1C5A是什么意思

楼主(2016-07-15):
最近在确认一个锂电池,要做短路保护测试,但是规格书上短路测试测试项说明在有0.1Ω的电阻器短路1h后,以1C5A电流瞬时充电5S,然后测电池电压。
这里有点明白:
(1)1C5A是什么意思?
(2)短路用的0.1Ω电阻最好用多少功率(电池1100mAh,保护板过流保护电流是2.5A)?

网友A:
C是你电池的容量,1C5也就是说电池最大容许的放电电流是电池容量的1.5倍,假如你的电池是1000mAH,你的最大放电电流为1.5A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是你电池的容量,1C5也就是说电池最大容许的放电电流是电池容量的1.5倍,假如你的电池是1000mAH,你的最大 ...

一开始我也是这样认为的,但是后来在百度看到一些资料上面写的1C5A这种写法,然后又觉得不正确了

网友:
也在百度上谷歌了一下,有人说C5是5小时放光所有电量所需要的电流,c前面的是这个电流上乘的倍率,这个和之前我理解的电池最大安全放电电流应该不一样,按照这种方法算出来的电流应该会小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