低压 会烧坏 CPU吗?

楼主(2016-07-15):
    各位大神;

    由于人为原因  导致 CPU 的core 电压比它的 工作电压范围要低。(CPU的正常工作电压范围0.9-1.0,开始供电电压  0.85V);

    目前维修时发现,将电压调到正常时。CPU 的 有几个 核 无法启动。这个小弟已经确认了。板卡的硬件没有其它问题。

请问 这种情况 有可能是之前的低压导致的吗? 各位看官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啊。

网友:
    一般情况下差0.05V是不会损坏的。

网友:
    如果一开始电压都是正常的,CPU都能工作正常吗?包括所有核 ?

网友:
    低压不会烧cpu,所有的cpu都是被高压烧坏的。
我的经验是,core是1.0v,长时间1.2v没问题,短时间2v还凑和(几十个毫秒内)
你快测一下开机和关机的电压曲线吧,至少3v以上烧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