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层板内层信号层是否需要灌铜

楼主(2016-07-15):
第一次画6层板,我想请假一下大家:6层板的内层信号层是否有必要灌地铜呢?灌地铜的话有什么好处呢?我用的6层板层顺序是:顶层、地层、信号层、信号层、电源层、底层。

网友A:
看你的空间怎么样
空间多 的话,铺上好些

楼主:
要是灌铜的话也是有一块不小的铜皮的,因为我看到买的开发板的内层信号层没有铺铜,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必要铺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你的空间怎么样
空间多 的话,铺上好些

要是灌铜的话也是有一块不小的铜皮的,因为我看到买的开发板的内层信号层没有铺铜,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必要铺?

网友(2016-09-13):
一般情况下 ,不需要

网友:
没有必要,你有相邻层,灌铜会让线参照这块铜,影响阻抗

网友:
在没有相邻的情况下需要铺铜,压合和屏蔽方面会好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