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 对BGA扇出问题

楼主(2016-07-15):
请问用mentor 对BGA扇出(包括单个pad手动扇出还有整个器件所有pad的扇出),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扇出,并且过孔打到四个焊盘正中间?感谢。

网友:
直接按F2,具体扇出的方式在route菜单栏里面的Fanout pattern设置一下,以及规则管理器里面的Via to Pad间距设置,另外Via的Grid格点也有影响,这个不像其他软件可以很方便的设置,这个需要自己熟悉一下,没有像allegro或pads那样非常规则地打出来。两外书上布线章节里面提到了删除,翻一下看看

网友:
在2楼工作前需要设置规则,然后再扇出

楼主:
谢谢,正在适应中。

网友(2017-04-23):
在EDIT CONTROL → pad entry里面对应的焊盘类型上勾选"allowvia under pad"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