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层板内层信号层是否需要灌铜

楼主(2016-07-15):
第一次画6层板,我想请教一下大家:6层板的内层信号层是否有必要灌地铜呢?灌地铜的话有什么好处呢?我用的6层板层顺序是:顶层、地层、信号层、信号层、电源层、底层。

网友:
每层都要铺铜

网友:
每層都要, GND 越大越好

网友:
走线层有空余的地方都铺铜

网友A:
二个信号层在一起,我认为不太好,最好采用TOP /GND/SING/GND/POWER/BOTTOM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二个信号层在一起,我认为不太好,最好采用TOP /GND/SING/GND/POWER/BOTTOM

三个走线层信号走不啊

网友:
    可以灌,可以不灌,随个人

网友:
    如果有比较空的地方建议铺铜

网友(2022-04-24):
    须要GND  铜呀

网友:
    有地方让你灌铜说明没必要用这么多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