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生产光绘文件,,选RS274X,总是外框丢失,,而选6X00和4X00,就正常。求助

楼主(2016-07-16):
如题,,allegro生产光绘文件,,选RS274X,总是外框丢失,,而选6X00和4X00,就正常可以见到外框outline层,,是个两个同心圆环的拼版,,,两个圆环,,一个四个圆形外框,总是最外层外框丢失,只显示三个圆形。用4X00和6X00,就能完全显示四个圆形边框。。。求助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,是软件的问题吗?

网友:
outline不能有2个以上实体吧?只能是一个shape或者line

网友A:
    应该不是丢失吧,只是没有在显示。你在Display 工具那边勾选显示一下,就有了。你试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应该不是丢失吧,只是没有在显示。你在Display 工具那边勾选显示一下,就有了。你试下。

    不是,,,是导出的光绘文件没有,,,我导入光绘文件,,确实,,最外层丢失。。是软件BUG感觉,,,,用gerber 6X00 出光绘就正常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不是,,,是导出的光绘文件没有,,,我导入光绘文件,,确实,,最外层丢失。。是软件BUG感觉,,,, ...

    生成的Gerber里面没有,是不是因为没有在导出的时候设置线宽啊。

网友:
    有画PHOTOOUTLINE吗

网友B:
    这里所有层设成6就右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里所有层设成6就右以了

不就是这里的问题,,我未定义的线宽也都设过了。,。

楼主:
    问题依旧,,,,,这次画三个不同大小的同心圆环的PCB,导出的光绘文件outline线只剩最里面的小环一圈了,,

网友C:
    什么情况   问题解决了没有    等答案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什么情况   问题解决了没有    等答案呢

    算是解决了,,,是bug。。。改用MDA格式出光绘,,就没问题了。RS274X就是不行。好像只要圆环半径大于100mm,生产的光绘就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