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改快捷键才能实现类似pads那样的左右上下滚轮移动?

楼主(2016-07-17):
    如果改快捷键才能实现类似pads那样的左右上下滚轮移动?

网友A:
    设置里找,可以设置为pads的操作方式。

网友:
    设置中那个选项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置里找,可以设置为pads的操作方式。

    pcb里面哪个位置设置

网友A:
    回复All:
           点击此路径 view-》mouse mapping-》alternat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回复All:
           点击此路径 view-》mouse mapping-》alternate

    没有看到你说的那个选择啊

楼主:
    试试看 感觉这样会比较习惯一下 看到了 刚才没注意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回复All:
           点击此路径 view-》mouse mapping-》alternate

怎么按ctrl 或者shift 还是自动缩小放大啊

没有像pads那样的左右上下移动 然后中间滚轮抓取放大缩小

楼主:
    ctrl+滚轮
    shift+滚轮
滚轮
    这三个的效果都是缩小放大!!

网友:
    :lo那就适应他吧   毕竟你用的不是PADS软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