启动AD时报错fail to load xxx.pcblib

楼主(2016-07-18):
启动AD时报错如图片,请问有人知道什么原因吗,谢谢告知一下

网友A:
    库问题,你是不是修改了库名字或者改了库的什么东西

    td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库问题,你是不是修改了库名字或者改了库的什么东西

    是库被损坏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库被损坏了

    位置变化了或者删除了,等等

网友:
    库文件路径或者文件被损坏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