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微带线仿真的问题

楼主(2016-07-18):
在HFSS中仿真了两根微带线,扫描微带线长度(介质层,地层一起变化),从100mil到1500mil,每间隔200mil计算一次,得到的结果如图,一张是将端口设置为差分的,另一个是单端的。求教各位大神,为啥在L变大的时候,整个的S曲线不单调了,而且有多个回弯,是谐振的问题吗,求解呀

网友:
是谐振。也可以理解成相位角每转过180度做一次反向。2 s( b& g6 U% G2 _) 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