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查看pcb上元件封装的尺寸?

楼主(2016-07-18):
    各位大神,如何查看pcb板上元器件封装的尺寸?比如外框的长、宽等?谢谢!

网友:
    这个看你的封装的尺寸画在哪一层了 画在Assembly 层就去Assembly层测量

网友:
    自己测量啊,还有其他办法?

网友:
    自己测量下。

网友:
    只能量,但是我做封装习惯把尺寸大小标示出来。

    好久没看到 过这样尺寸全标的器件了 支持一下!

网友:
    16.3里面工具栏下面有一个123尺子,点击就可以测量,在测量之前先把GIRD调整好,不然定位定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