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右键菜单中没有assign net

楼主(2016-07-18):
如题,求教这个是怎么回事。想给一个dummy net 添加连接,然后发现右键菜单中没有assign net,另一台电脑里就有,不知道什么情况。

网友A:
    一般不建议这么操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一般不建议这么操作

    为什么呢?如果这么做容易出现什么错误呢?

网友B:
    跟命令有关,你没有选择相关的命令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跟命令有关,你没有选择相关的命令

那应该执行哪个命令呢?

网友:
    set up------application mode------etch edit (选择此项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