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子工程师必须知道的几个技术问题

楼主(2016-07-18):
1.在protel99中如何添加原tango中的库(如TTL.LIB/COMS.LIB等)
    在protel99中添加库的方法:在自己的ddb文件中(当前的项目文件或者另外专门为放这个库而建一个)导入(import)你要添加的.lib文件,然后在原理图编辑环境的"browse liberary"框的"add/move"对话框中加入刚才已经加入的那个.ddb文件,选ok后你就可以找到添加进去的库了。不过你说的tango 中的库在peotel99 的"protel dos schemetic liberarys.ddb"文件中都有,不用再添加,以上办法可用于添加自己或者合作者提供的库

2.GERBER有两种格式:
    RS274D含XY DATA,不含D-CODE文件,客户应给出相应的D-CODE文件。
    RS274X含XY DATA,D-CODE也定义在该文件内。
    D-CODE文件(APERTURE LIST)为ASC Ⅱ文本格式,它定义了D-CODE的尺寸、形状和曝光方式

3.关于gerber文件读入protel的问题
    首先多谢你的protel99se,关于v2001的gerber读入protel的问题,我也曾经试过但是转换后的图是不完整的,我有个建议,可以用cam350读入v2001的gerber-x格式然后输出tangopro格式,用protel98读入看看是否成功,cam350是有这个功能的,或者用cam350转为dxf格式然后用protel98读入看是否可行, 另外关于v2001读入格式问题,我都是试读的,但是多数pads都是用2:3英制和2:4英制的也有用3:3公制的,我自己划线路图是用dos版本的pads我的设定是3:3公制,钻孔设定是2:4英制.
一些有困难的ACAD文件转换到PROTEL可以试试以下方法,ACAD用打印功能,选择打印到文件,打印机驱动选择HP绘图机驱动(如DESIGN JET系列,因为可以支持大幅面图纸),打印文件生成后用CAM350用import命令,选择HPGL格式就可读入,读入后存成DXF文件,就可用PROTEL读入,真麻烦!

4.DOS版Protel软件设计的PCB文件为何在我的电脑里调出来不是全图?
    有许多老电子工程师在刚开始用电脑绘制PCB线路图时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难道是我的电脑内存不够吗? 我的电脑可有64M内存呀!可屏幕上的图形为何还是缺胳膊少腿的呢?不错,就是内存配置有问题,您只需在您的CONFIG.SYS文件(此文件在C:\根目录下,若没有,则创建一个)中加上如下几行,存盘退出后 重新启动电脑即可。
DEVICE=C:\WINDOWS\SETVER.EXE
DEVICE=C:\WINDOWS\HIMEM.SYS
DEVICE=C:\WINDOWS\EMM386.EXE 16000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5.为何要将PCB文件转换为GERBER文件和钻孔数据后交PCB厂制板?
    大多数工程师都习惯于将PCB文件设计好后直接送PCB厂加工,而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将PCB文件转换为GERBER文件和钻孔数据后交PCB厂,为何要“多此一举”呢?
    因为电子工程师和PCB工程师对PCB的理解不一样,由PCB工厂转换出来的GERBER文件可能不是您所要的,如您在设计时将元件的参数都定义在PCB文件中,您又不想让这些参数显示在 PCB成品上,您未作说明,PCB厂依葫芦画瓢将这些参数都留在了PCB成品上。这只是一个例子。若您自己将PCB文件转换成GERBER文件就可避免此类事件发生。
    GERBER文件是一种国际标准的光绘格式文件,它包含RS-274-D和RS-274-X两种格式,其中RS-274-D称为基本gerber格式,并要同时附带D码文件才能完整描述一张图形;RS-274-X称为扩展GERBER格式,它本身包含有D码信息。常用的CAD软件都能生成此二种格式文件。
    如何检查生成的GERBER正确性?您只需在免费软件Viewmate V6.3中导入这些GERBER文件和D码文件即可在屏幕上看到或通过打印机打出。
    钻孔数据也能由各种CAD软件产生,一般格式为Excellon,在Viewmate中也能显示出来。没有钻孔数据当然做不出PCB了。

6.PCB文件中如何加上汉字?
    在PCB文件中加汉字的方法有很多种,本人比较喜欢的方法还是下面将要介绍的:
    A.前提条件:您的PC中应安装有Protel99软件并能正常运行.
    B.步骤:将windows目录中的client99.rcs英文菜单文件copy 到另一目录下保存起来; 下载 Protel99cn.zip 解包后将其中的client99.rcs复制到windows目录下; 再将其他文件复制到D esign Explorer 99目录中;重新启动计算机后运行Protel99即会出现中文菜单,在放置|汉字菜单中可实现加汉字功能。

网友:
    "我的电脑可有64M内存呀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