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S仿真] 新人求教,还望指点

楼主(2016-07-18):
新人求教,请问下面图片的仿真直流分量不应该是1V么,为什麽结果是0.5V.

网友A:
确实是1V没错。。。
但是电感是有充放电电流时间的,这段时间里,隔交通直的效果还没完全达到,所以启动时其直流分量要慢慢上升到1V。
你可以增加扫描时间,之后就会上升到1V的直流分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确实是1V没错。。。
但是电感是有充放电电流时间的,这段时间里,隔交通直的效果还没完全达到,所以启动时 ...

确实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