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3.92无线发射距离不够是否是与天线匹配不当?

楼主(2016-07-18):
EV1527配3356组成的超再生发射器,距离不足20米,用安泰信5010频谱仪通过同轴电缆串100PF电容测试3356的发射极输出辐度8格满幅(仪器衰减按钮全部按下,幅度到顶格),参考样机在用此种测试方法测试也是8格满幅;但是接上天线以后,用安泰信5010频谱仪测试只有4格(仪器衰减按钮全部按下),参考样机用同样的测试条件和方法,幅度有5格。
由于手头上没有仪器设备,综合上述情况来看,是否是天线匹配出问题了,是否可以通过调节LC网络的值来进行修正?

网友A:
认为是天线延长阻抗改变所引起衰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认为是天线延长阻抗改变所引起衰减。

天线阻抗是按50欧匹配还是说按3356放大器的输出阻抗进行匹配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