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制作封装焊盘预览无法显示

楼主(2016-07-19):
如题,这个问题 应该如何解决 谢谢

网友A:
    找到padstack 打开看看,是不是出错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到padstack 打开看看,是不是出错了。

焊盘路径有没有设对?

网友:
    据我所知,这个预览都是无法显示的,选择你要的pad-stack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