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AD6.9 PCB文件过大 如何压缩

楼主(2016-07-19):
请教各位:  我在修改别人的AD  PCB文件时, 发现文件很大,有20M ,电脑很慢 ,但是实际PCB却很小, 一直找不到原因,有知道怎么回事的吗

网友:
    重新另存一份PCB文件,就变小了

网友A:
    T-P  pcb eidtor  -  ture type fonts 右边的勾去掉

    ^_^^_^ 通常的正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T-P  pcb eidtor  -  ture type fonts 右边的勾去掉

    非常感谢 ,按您的方法,问题解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T-P  pcb eidtor  -  ture type fonts 右边的勾去掉

能给解释下具体原因吗

网友:
    不要保存字体

网友:
    也用可能是器件3D库,也会很大

网友:
    支技一下,学习

网友:
    用了TT字体的都很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