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差分布线问题,为什么我布的差分线没有别人布的好看呢?

楼主(2016-07-19):
这是别人布的差分线,过孔处和焊盘出来都比较看着比较舒服

下面是我布的差分线,每次都觉得我的差分线难看,从焊盘拉线出来要很长一段距离才给拐弯,打过孔处也是如此,为什么别人的布的那么好看,而我不行呢,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从哪设置这些拐角之类的设置,请教一下各位老师们,是不是要做什么设置之类的地方?万分感谢!

网友A:
    手工调 啊,兄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手工调 啊,兄弟

    只能手工调吗?没有别的办法吗

网友:
    上面也丑。。。要

网友:
    上面的线拉弧处理的

网友:
    一,上面的也很一般
    二,这个东东都要手工调,再拉弧。

网友:
    PADS走差分线比AD方便

网友:
    需要手工调,拉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