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S仿真] ADS Jitter分析,遇到问题请大侠帮忙

楼主(2016-07-19):
在利用ADS里面Front Panel里面的jitter做抖动分离仿真时遇到如下图的问题,请大侠帮忙看下。

jitter分析时遇到该问题

jitter分析时遇到该问题

网友A:
setupparameters遮住了,但是好像有个参数未设置,估计是bitsperiod参数没设置对。
设置bits period点击一下estimate让软件自行估算UI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etupparameters遮住了,但是好像有个参数未设置,估计是bitsperiod参数没设置对。
设置bits period点击一 ...

谢谢楼上,问题已经找到。原因是我在clock trace上选择了一个变量,bit period上又填了一个值导致无法计算jitter。其实只要填bit period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