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rt Manager如何将PCB封装显示出来?

楼主(2016-07-20):
请教大家,Part Manager如何将PCB封装显示出来?需要在哪里配置,多谢各位!

楼主:
没人回答吗?

网友:
只能显示系统默认的封装,自己的不知道怎么设置

晕,想成CIS数据库了

楼主(2017-03-23):
引用 网友A:
參考圖片

多谢

网友B:
PCB Footprint一般是不需要显示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CB Footprint一般是不需要显示的

已经解决,多谢

网友(2022-10-26):
    怎么解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