草图快速自动布线方法

楼主(2016-07-20):
实际需求:mentor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布线效率,推出了Sketch Route自动走线方法,可以为单根或一组信号线规定走线路径,自动快速的完成布线工作。
工具:Draw Sketch & Sketch Route
实验版本:VX 1.2
适用情况:1. 一组走线基本路径已经确定,在最后与fanout连接时,可用此方法。
               2. 整板走线之初,可用此方法快速评估走线密度,为各层信号做好分配方案。
使用方法:
1.      在Route Mode下选定要自动走线的网络。
2.      可以通过快捷键F8,或鼠标点击下方 按钮,或通过Route->DrawSketch的方法调用命令。
3.      绘制走线路径,鼠标左键单击起点,移动到终点位置再单击一次结束。
4.      可以通过快捷键F9,或鼠标点击下方 按钮进行按规划路径自动布线。
5.      如果期望走线在其它层,也可以切换到其它层,进行路径规划。
这时,工具会根据空间自动为走线添加过孔,在符合路径规划的同时保证走线最短。
注意事项:为了最大限度地符合设计者的期望连接方式,可以先在线路两端做好fanout工作,这样避免了系统自动Fanout的结果与设计师期望的偏差,减少了后期调整的时间。

网友:
    看着效果挺好 不过需要细致控制好才行

网友:
    这个不错 看着好赞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