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放大器的带宽问题

楼主(2016-07-20):
简单的单管共源接法,或是差分,带宽最大可以达到多少?什么电路结构的带宽可以达到5G的?

网友:
听说cascode结构可以提高放大器带宽,你是想用分立器件搭出一个5G带宽的放大器?

网友:
如果是分立元件的话首先需要一个5G以上带宽的管子,否则什么结构都白搭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