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触摸控制马达自震及ESD测试过不了

楼主(2016-07-20):
如图示:
一、静电测试-4kV到+4Kv过不了
1、Mos管被击穿,导致马达一直震动
 2、三极管损坏,导致两触点接通后马达不工作

更换三极管为5551,Mos管为G3401后
1、Mos管可以过静电测试(-4kV到+4Kv)不损坏
2、三极管-4kv可以过,+4kv静电任然会损坏导致马达不工作

二、马达偶尔会自震,震动一会然后又停下来(R1电阻改为现在的10K后任然会有自震现象)

自己已做过各种测试未果,以上问题请大神帮忙分析分析!

网友A:
你是想用Q1来控制Q2的通断对吧,看到你R1有10K,也就是0.42ma就能把Q2的删级拉低,建议你把R1改小一点(或者在Q1的B级串联一个电阻)试试看能不能解决自震得问题。另外,ESD不过就加TVS,哪里打坏加哪里,简单粗暴一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想用Q1来控制Q2的通断对吧,看到你R1有10K,也就是0.42ma就能把Q2的删级拉低,建议你把R1改小一点(或 ...

R1不能改小了,不然会影响开关灵敏度,串联电阻倒是试过。主要是静电+4kv打三极管基级一下就打死了加了个手上有的小的tvs没什么用

网友B:
1. Q1的B极没有串组,不知道是不是触点联通时电阻比较大?2. 马达自震的话,在Q1 B极加一个对地的电阻,10K左右,还可以更大一些,应该可以解决。3. 马达上不需要并一个二极管么?马达断开瞬间的感生电流不知道你的MOS能否长期抗住。 4. 增加ESD防护,增加ESD防护器件是最经济有效方法,去更换管子,成本相对来说会大些。5. ESD器件选用也是要看下参数,不能说随便搞个esd器件就能抗住4kV静电。6. esd放置的位置建议两个触点的位置都放一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. Q1的B极没有串组,不知道是不是触点联通时电阻比较大?2. 马达自震的话,在Q1 B极加一个对地的电阻,10K ...

B级串接1K电阻,两触点各加ESD管,已经可过测试
至于自震Q1处有接过100K电阻到地会影响功能,不能开启,可能电阻阻值太大

网友:
据我说知,MOS管是扛不住ESD的,一定要用MOS的话栅极必须加保护,还有,你说偶尔会震动,我的理解是自激震荡了,串电阻看看效果

网友(2016-08-27):
我很想知道这是神马产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