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XF作为板框方法

楼主(2016-07-20):
实际需求:在PCB设计中,常常需要导入DXF来作为板框,但导入后的DXF为不封闭图形,需要将其整合为封闭图形后才能作为Board Outline
工具: Outline Optimizer
调用方法:点击 Smart Utilities->Drawing->OutlineOptimizer;
实验版本:VX 1.2
适用情况:板框复杂时导入DXF作为板框。
使用方法:
1.  点击File->Import->DXF, 弹出DXF Import 对话框,如图所示:
2.      浏览DXF 文件的存放位置,选择文件点击Open
3.      DXF Import对话框按照下图进项设置,点击OK,弹出Warning 对话框,如下图所示;

4.      可看到现在的DXF 是不能编辑的,当前是Cell属性,需要将其复制,复制后的图形为图形属性,可以进行编辑。
首先在EditorControl->Place->General options中先勾选
框选整个DXF图形 ,点击 Draw Copy 图标,单击放置,复制完成;
5.      框选整个DXF,激活Outline Optimizer命令,对话框如下:
      点击对话框中的Process按钮整合DXF
6.      整合结果如下:
7. 选中DXF 图形,在Properties对话框中的Type 中选择下拉菜单Board Outline,将DXF作为板框设置完成;

网友A:
    是否需要Outline Optimizer保留意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是否需要Outline Optimizer保留意见

    请指教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指教

    建议可以整理成一个pdf文档 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

网友:
    楼主太棒了,多谢多谢。

网友A:
    指教不敢,相互学习。OutlineOptimizer我一般不用,因为导入进来就是封闭的图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指教不敢,相互学习。OutlineOptimizer我一般不用,因为导入进来就是封闭的图形

这与机构工程师输出DXF时的选项有关,如果是闭合的,更好!

网友(2019-06-05):
    高手云集啊

网友(2019-11-19):
    谢谢 谢谢,太有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