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kill报错

楼主(2016-07-20):
    打开一个skill程序,出现如下错误:
    E- *Error* axlFormSetFieldVisible: argument #1 should be any user-defined (other) type (type template = "otx") - nil
    请问各位大神,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?同样一个程序大部分电脑都可以用,只有个别电脑报这个错误。非常感谢!

网友A:
    函数参数不正确,有可能是和其它程序冲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函数参数不正确,有可能是和其它程序冲突

    非常感谢您的答复,问题已经定位了,与软件安装路径有空格相关。

网友(2021-07-12):
    与软件安装路径有空格相关,能截图过来看看吗?谢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