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Spice仿真三极管直流偏置点仿真

楼主(2016-07-20):
    此为共射放大电路典型的静态工作点仿真
    有几个疑问实在困扰许久,请教各位!
    1、Q1的放大倍数 看模型参数为256,而根据Ib=βIc计算的话  放大倍数为159
    2、Ie为1.024mA,而根据教科书的估算法,Ubq=24/(24+300)*12=0.8888V,Ie=(Ubq-Ubeq)/Re=(0.8888-0.75)/100=1.388mA
本人悉知仿真和理论计算有出入,是否上述2点均为正常。
刚刚才开始学Pspice,望解答,谢谢!

网友A:
    本人悉知仿真和理论计算有出入,是否上述2点均为正常。  => 錯了

(1) VB=24/(24+300)*12
(2) RB= (24* 300) /(24+300)
    (3) VB - IB* RB - VBE - IE* RE = 0 其中 IE = (1+ HFE)* IB , IB= IE/(1+HFE)
      所以 VB - (IE / (1+HFE) )*RB -VBE - IE*RE =0
      IE = (VB - VBE) / (RB / (1 + HFE) + RE)

网友A:
    (1) 和 (2) 是 戴维南定理(Thevenin's theorem)又称等效电压源定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(1) 和 (2) 是 戴维南定理(Thevenin's theorem)又称等效电压源定律

    再请问一下,此晶体管的放大倍数该怎么确定?

    查看模型参数为这样,bf是否为放大倍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本人悉知仿真和理论计算有出入,是否上述2点均为正常。  => 錯了

(1) VB=24/(24+300)*12

    IE = (VB - VBE) / (RB / (1 + HFE) + RE)
如果RE>>RB / (1 + HFE)
IE≈(VB - VBE) / RE,
我现在主要是不明白放大倍数如果确定
    导致手算和仿真计算不一致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IE = (VB - VBE) / (RB / (1 + HFE) + RE)
如果RE>>RB / (1 + HFE)
    IE≈(VB - VBE) / RE,

    你的 『 >> 』 要幾倍才算? 5倍? 10倍? 100倍?
RE = 100 , RB/(1+HFE) = (300K並聯24K)/(1+256) = 86.5  。這二者差一點點,能忽略嗎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再请问一下,此晶体管的放大倍数该怎么确定?

查看模型参数为这样,bf是否为放大倍数?

bf = Hf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的 『 >> 』 要幾倍才算? 5倍? 10倍? 100倍?
    RE = 100 , RB/(1+HFE) = (300K並聯24K)/(1+256) = 86 ...

是的,详细的计算是你这样。上图我从IB与IE之间的电流值核算
    HFE与模型参数的bf不一致
    IE=IB+IC
HFE=IC/IB=1.017mA/6.4uA=159
    而模型参数bf=255.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