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工具显示语言切换到中文方法

楼主(2016-07-21):
安装版本:VX1.2
用户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语言切换:
原理图:
在settings窗口的高级选项里,找到“语言”项,在下拉选项里选择English,然后重新启动原理图工具。
xPCB Layout:
1 设置环境变量MGC_PCB_LANGUAGE=English.
删去Expedition.wsp
重新打开Layout工具

网友(2018-05-08):
xPCB Layout: 1、 设置环境变量MGC_PCB_LANGUAGE=English. 2、删去Expedition.wsp  3    重新打开Layout工具

网友A(2018-08-10):
您好!请问VX2.3怎么修改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您好!请问VX2.3怎么修改?

方法与1.2一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方法与1.2一样

谢谢!已经好了,改了没有马上变过来,重启电脑就行了!

网友(2019-08-16):
删去Expedition.wsp,这个是什么啊,另外Library Manage能够设置成英文吗

网友(2020-01-21):
安装完成后为何没有这个环境变量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