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办法或者技巧 使两块PCB设计合并到一块。

楼主(2016-07-21):
XDJM:两款设计的原理图合并到一起,位号有重叠,有没有办法或者技巧 使对应的两块PCB设计合并到一块,工作量最小。谢谢!!!

网友:
    你是要拼板?还是要重新做pcb?

网友:
    如果想保持不改,可以让板厂做的时候把两块PCB拼在一起生产,前提是stackup是一样的

网友:
    用CAM350拼在一起

网友:
    不是拼版技术    刚入行的时候见过一大神做过   当时不懂   可惜了

楼主:
    是两个设计并到一起不是单纯的拼版,两个板子有连接的

网友:
    小板設成MODULE就可以帶進來了,REF NET NAME會帶上前綴,拚幾片都可以.

网友:
    你要拼版??如果不是的话,位号变动器件会飞掉的

网友A:
    原理图模块化,调用2个子原理图,pcb就可以导入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原理图模块化,调用2个子原理图,pcb就可以导入了

可以详细说一下么。我也想知道这个是怎么做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    可以详细说一下么。我也想知道这个是怎么做的

    度娘 allegro 模块化,然后可以看到Allegro的模块复用16.5版 里面介绍很详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度娘 allegro 模块化,然后可以看到Allegro的模块复用16.5版 里面介绍很详细

找到啦,我好好学习下,多谢呢

网友:
   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呀,做两次Rename就可以解决了,几分钟到十来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,不用搞得太复杂化,做Layout什么方法最简单就用什么方法

网友(2020-10-09):
引用 网友B:
找到啦,我好好学习下,多谢呢

教程可以共享下吗?谢谢~

网友:
    用第一块Create Module(导出前两款板子同一位号的做个区分),再打开第二块板子导入Module,拼好的板后,导出网表前把原理上的位号也更新一致,再导出导入进PCB里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