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S仿真] 将集总参数元件转换为微带线滤波器的过程中,应用理查德变换时串联电容怎样等效?

楼主(2016-07-21):
ADS中用FilterDesignGuider设计带通滤波器中,将集总参数元件转换为微带线滤波器的过程中,应用理查德变换时串联电容怎样等效?并联电感怎样等效?

网友:
Richard 变换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 ... amp;_dsign=7128d824
Kuroda变换 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 ... amp;_dsign=bcf72e5c

Richard变换只能等效并联电容/电感。
Kuroda可以将串联电容/电感转换成单位传输线+等效并联电容/电感。
发现你问过同样的问题,希望仔细看以前的回答,基础原理请复习射频基础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 ... amp;_dsign=9a1128b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