任意阶PCB叠孔设置方法

楼主(2016-07-21):
实际需求:在设计任意阶过孔PCB时,往往需要在Via Definitions中为每个过孔类型进行定义,以8层板为例,就要设置28种过孔,非常繁琐。以下方法可以简化过孔设置,并且方便灵活。
工具:Via DefinitionsVia Clearances
实验版本:VX 1.2
适用情况:叠孔PCB设计
使用方法:
1.      Setup->SetupParameters->Via Definitions 此文档以8层anylayer为例,过孔只需设定7种类型,如下图:
2.      进入Via Clearances 界面,选中Same Net选项,同层过孔之间选择类型为PE,数值可自定义。邻层过孔之间,类型选为PEC,数值为0。设置如下图:
3.      Apply 并退出设定。
4.      在走线模式下,当相邻层过孔接近时,会自动变为叠孔,Via span 会自动调整成新过孔的数值。如下图:

5.      如工程师希望直接从某层放置非邻层过孔,比如从1层放置1-4过孔,可以在放置时通过键盘上下键进行层调整,或直接在Display Control中选择期望的层,这样就会产生对应的过孔。
注意事项:
1.      即使一个过孔被锁定,当邻层同net的过孔接近时,也会自动叠加成新过孔。
2.      移动或处理叠孔时,需要框选,如果单击选择,只会选定一个过孔,而不是选定一组孔。
3.      如果想直接更改Via span,不能通过属性去直接调整。目前还只能通过脚本来实现。

网友A:
请问下靠近的过孔可以设置为不合并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下靠近的过孔可以设置为不合并吗

同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下靠近的过孔可以设置为不合并吗

当然可以,通过更改PE和PEC来设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