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如何一次性高亮同一宽度的走线,谢谢!

楼主(2016-07-21):
    allegro 如何一次性高亮同一宽度的走线,谢谢!

网友:
    这个论坛的skill合集里面就有。

网友:
    eda365里的skill 这么牛逼,谁发我一份呢

网友:
    只有skill可以实现

网友A:
    问题是为什么要高亮它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问题是为什么要高亮它?

要一起亮起来检查阻抗是否匹配

网友B:
    这是一个批量修改特定线宽的skill,可以达到高亮某一线宽的功能……
    其实你也可以用CAM打开啊,Q一下就可以看到同一线宽的线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是一个批量修改特定线宽的skill,可以达到高亮某一线宽的功能……
    其实你也可以用CAM打开啊,Q一下就可 ...

    谢谢啦,这个我有,是会亮起来,但是我想亮起来后能附上color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是一个批量修改特定线宽的skill,可以达到高亮某一线宽的功能……
    其实你也可以用CAM打开啊,Q一下就可 ...

    你说的用CAM350看很赞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说的用CAM350看很赞

用cwidth点亮同一线宽的线以后,可以点hightlight,这样即使关掉窗口后线还是高亮的

网友(2021-07-30):
    可以使用 find by query,篩選出你要的線寬並儲存,使用By Saved Query叫出,就可以一次性亮出你要的線寬

网友(2023-03-28):
    allegro toolbox自带命令可高亮选中线宽;选择 Edit>Change Wdth命令

网友:
    还不够资格下载啊

网友:
    直接操作就好呀!!( S8 c- `9 J# g7 V4 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