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tan函数问题

楼主(2016-07-21):
为什么在allegro的里输入tan(67.5)得到的结果是22点多,面用计算器算出来的结果却是2.414?

网友A:
skill的tan的输入量是弧度角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kill的tan的输入量是弧度角。

要怎么变成角度的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要怎么变成角度的啊

似乎是没有办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似乎是没有办法。

有办法了,可以将67.5转换成弧度,再进行tan就得到了要的结果了,哈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