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模块复用的问题

楼主(2016-07-21):
现在像复用demo板一个模块的布局,demo板是6层,我现在是4层
复用时,命令行提示E- (SPMHDB-277): Physical layers do not match.
然后没有任何反应,我把4层改六层了,复用还是不行
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复用demo的模块布局?
请大家多多指教,谢谢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在大家的指点下,我把板子层叠改成跟demo一样了,但是还是不行,左边是我的的pcb,右边是demo的

网友A:
    层数不一样不可以的

网友:
    层数和各层的名称都要一致

网友B:
    把2个板子,搞成一样的层数,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层数不一样不可以的

现在把层数跟层名称改成跟demo一样了,还是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把2个板子,搞成一样的层数,就可以了

改成一样了,还是不行,是不是还有哪里要设置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现在把层数跟层名称改成跟demo一样了,还是不行

    因为你已经损坏了原来的文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因为你已经损坏了原来的文件

损坏文件?你是说demo?还是我自己的?从哪里能看出有损坏?
    demo文件我除了做了一个复用模块,并未做其他改动

网友C:
    正片负片也要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正片负片也要一样

    正片负片不是出gerber的时候才设置吗?跟模块复用有什么关系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层数不一样不可以的

    我的情况和你的一样,求大神帮忙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    我的情况和你的一样,求大神帮忙呀

为什么都会遇到这种问题呢

网友E(2021-03-11):
    LZ问题有解决了吗?
    求解

网友(2021-05-27):
引用 网友E:
    LZ问题有解决了吗?
求解

    层数相同 层名称相同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