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 关于“精密运算放大器的偏压电流的影响问题”???

楼主(2016-07-22):
求教 关于“精密运算放大器的偏压电流的影响问题”???
在设计运算放大电路时,开始使用的是LTC2055HDD,查看其相关参数注意到其 最大偏压电流是3000pA
后来又参考了别人的电路看到使用的是  AD8572AR  查看其相关参数注意到其 最大偏压电流是300pA

请问大牛这个有什么区别? 可不可以用LTC2055HDD 替换AD8572AR

谢谢您

楼主:
求教  求教

网友:
第 22 頁︰
Figure 67 shows a high-side current monitor configuration. Here, the input common-mode voltage of the amplifier is at or near the positive supply voltage. The rail-to-rail input of the amplifier provides a precise measurement, even with the input common-mode voltage at the supply voltage. The CMOS input structure does not draw any input bias current, ensuring a minimum of measurement error.

魔鬼藏在細節中!

网友:
少林寺 易筋經

网友(点评):
有沒有倚天劍? 或是屠龍刀?

网友:
jacklee_47pn:
有沒有倚天劍?或是屠龍刀?

倚天、屠龍沒有,割雞、屠鳥卻很多!

沒辦法!這年頭大家都愛便宜貨。

网友:
主要看是什么用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