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后面接入磁珠后纹波反而增大了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16-07-22):
电源进入磁珠前纹波很小,经过磁珠后纹波反而变大了,这是怎么回事?磁珠的哪个参数不对?将磁珠换成0R后,电源进入OR前后纹波差别不大

网友A:
你的实验结果已经说明问题了,可能就是磁珠增加的DCR导致你的纹波增大了。另外,好像没有用磁珠降低纹波的吧?磁珠针对的频率都是几十M的,你的开关频率有这么高?加电容看看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实验结果已经说明问题了,可能就是磁珠增加的DCR导致你的纹波增大了。另外,好像没有用磁珠降低纹波的 ...

谢谢回复,我不是用磁珠来降低纹波,只是做了一下电源隔离,磁珠前端是由LDO输出,磁珠后端接负载,LDO输出很正常,但是经过磁珠后纹波就大了

网友B:
后端动态文波,磁珠后面加个大电容。

网友:
之前有试过后端加几个不大的小电感做滤波,对我的bode plots 波形影响蛮大的,尤其是中频段40Khz附近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后端动态文波,磁珠后面加个大电容。

加大电容确实能滤掉,我试过换成0805的磁珠,换成0805的磁珠后,磁珠后级不像以前那样有纹波,感觉是磁珠某个参数不对造成的,所以想研究下磁珠到底怎么选型,这方面资料却很少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加大电容确实能滤掉,我试过换成0805的磁珠,换成0805的磁珠后,磁珠后级不像以前那样有纹波,感觉是磁珠 ...

相同阻抗的,封装大的DCR小,看你的试验应该就是DCR引起的。

网友:
    LDO后端不需要加磁珠,Ldo输出无交流分量,加磁珠,后面跟的电容值小了还会引起振荡

网友:
    你加磁珠没问题,但是最好给磁珠后端在加一到两个电容滤波一下就应该差不多了

网友:
    磁珠前的DCDC中有电感,加磁珠是否是影响到了Feedback?

网友:
    你磁珠的电流参数是多少?如果磁珠的电流参数小了,会引起这个问题,你换了大封装的磁珠,相应的电流参数也变大,所以磁珠电流参数选小的可能性比较大。

网友(2016-08-27):
    磁珠参数选型问题:百兆频率对应特性阻抗参数选型不适,磁珠在低频下感量大于感抗,造成与后端滤波电容形成LC谐振,造成电源纹波

网友(2016-09-26):
    应该是谐振了,去掉即可

网友:
这种情况见过,学习各位经验

网友(2016-10-31):
磁珠的DCR要注意

网友:
    可能是你的磁珠过电流的能力太小了,正常的情况下不会这样的,我遇到过一次,换成大点的磁珠就好了

网友(2018-02-08):
    磁珠工作频率选择不对吧

网友:
    你加磁珠没问题

网友:
    工作频率不对吧

网友(2018-04-12):
    如楼上所述,磁珠的选型不合适,LC振起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