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比对两个网表的SKILL

楼主(2016-07-22):
最近需要写个skill,是比对新导入的网表和之前的网表有什么不同,哪位大神有相关的SKILL借鉴一下啊,或者有相关的思路也行。万分感谢了!!!!!

网友:
allegro有个design compare工具的。

楼主:
哪位大神指导下啊。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如图所示?

楼主:
我看不清图片,但是大概的思路就是要弹一个文本出来,列出差别。你可以传一份SKILL上来吗,万分感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看不清图片,但是大概的思路就是要弹一个文本出来,列出差别。你可以传一份SKILL上来吗,万分感谢

我在#2提到的design compare是allegro自带的工具,就可以进行网表对比以及输出差异报告。具体用法论坛里面有。

网友:
新来的不能来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