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表层铜厚问题??

楼主(2016-07-22):
现在公司有一个板子,CPU出线部份有3mil的走线. 按参考板叠构要求,顶层铜厚要求1.8mil.      制板时,厂商说做不了。因为板子线太细了,只能做到1.4mil.  想问懂的人,真的是这样吗?

网友:
怎么都玩些超极限工艺的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回答!!!

网友:
覆铜板基铜0.5oz时,铜厚约为0.18微米,约0.7个mil,这么个厚度的铜,蚀刻工艺最小做到3mil,应该算不错了。
1.4mil铜厚为1oz的基铜做出3mil,会加钱的吧?

网友:
是的,你有看過阻抗試算軟體的圖示?, 外層(微帶線)完成蝕刻後剖面會是梯形(上窄下寬),銅厚為高,當高越厚則越難以控制阻抗要求。蝕刻間距也將越難控制。

网友A:
这个是要用base copper 1/3OZ去电镀的,最终厚度能满足IPC二级标准就不错了,即1.4MIL。做1.8MIL成品铜厚,目前业界十分困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要用base copper 1/3OZ去电镀的,最终厚度能满足IPC二级标准就不错了,即1.4MIL。做1.8MIL成品铜厚, ...

对pcb制造很熟悉呀

网友:
那是因为你没有在美维电子做板,快捷最多也就2.5/2.5.美维已经可以35um/35um,钻孔做到3mil了

网友(2016-09-13):
主要是你的线宽只有3mil,属于细密线路,铜层太厚 很难加工

网友:
因为蚀刻的时候腐蚀出的铜不是个长方体,是一个梯形,铜越厚安规越大,风险越大

网友(2016-12-10):
是的,要用1/3OZ基铜去电镀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