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线出线规则

楼主(2016-07-22):
    如图,想要差分线出线时是图2的样子,但是一直是图一的样子,可不可以在哪添加一个规则让它如图2出线?

网友:
    手动改下不就行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    手动拉就可以

网友:
    手动改又快又方便

网友:
    规则中有非耦合长度选项设置。。不过还是感觉手动拉线最简单最快,毕竟,自动布线完成后,还是需要手工美化的哈

网友A:
    对了,如果你要改,删除图1中左边非耦合的部分线,然后从右往左拉,就是图2的效果,非常方便,软件要多揣摩就好啦

网友:
    单线模式调整下

网友:
    我每次都是手动更改,感觉手动更改更快更美观一些!

网友:
    目前是没有办法处理,它只是PIN上是直出PIN。总之手动吧。

网友:
    手工  更健康

网友(2022-10-09):
    同问,找到方法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了,如果你要改,删除图1中左边非耦合的部分线,然后从右往左拉,就是图2的效果,非常方便,软件要多揣摩 ...

赞同   换个方向就OK

网友:
    右键有个设置成图2那样

网友:
    做好一个然后 复制粘贴 希望你能用到

网友:
    :hug::hug::hug::hug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