增加删除静态泪滴的方法

楼主(2016-07-22):
实际需求:为了保护焊盘,蚀刻均匀,阻抗平滑等原因,常需在设计中对焊盘、过孔、走线等增加泪滴;
工具:Curved Teardrops
调用方法:Route 模式下:Smart Utilities ->Routing->Curved Teardrops
实验版本:VX 1.2
适用情况:增加、调整、删除泪滴
使用方法:
1.      Route模式下,激活命令,弹出对话框,如下所示:
DRC:开启或者关闭;Process:点击运行加泪滴;Clear:框选泪滴,点击Clear,删除;
注:泪滴设置自动保存,每次打开显示的都是上次的设置;
2.

鼠标框选部分管脚和走线,设置泪滴规则,点击Process,软件自动计算添加泪滴:
3.
框选泪滴,点击Clear,可自动清除:
注意事项:
1.      此方法可以快速的增加、调整、删除泪滴,大大提高设计效率。
2.   此方法添加的泪滴为静态泪滴,不能随着走线调整而自动随之改变。

网友:
这个功能加的泪滴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