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电路保护IC——DW01的问题

楼主(2016-07-23):
如图电路,我的工作电路明明没有短路,电池也没有过放过冲(3.9V),我将电池负极接到到BT-,正极接到BAT,然后DOUT为什么没有电压输出呢(正常输出BAT电压,8205导通),然后我将电池的地接到8205的1脚的那个GND上面,电路完全可以工作;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,DW01为什么会保护了呢?

网友:
DW01这个芯片就是有这个问题,装电池第一次上电会不能启动,但吧两个地之间短接一下,就能进入正常工作了,这个问题,很多芯片也有,没有好的解决方法,硬伤

网友(2016-10-17):
這問題造成的原因是因為上電時的POR(power on reset)不良造成的,
也就是說,當您上電時,IC的電源上升較慢,讓IC量到的電壓是在過放電壓下,
所以啟動過放保護.
當您把二個地短路一下,此動作對IC來說是電池放上充電,所以電壓已高過過放回復電壓,所以回到正常模式.

网友(2017-01-03):
DW01有很多种,有上电自动激活的,也有需要手动激活的, 这个不是问题
手动激活就是GND与电池负极短下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