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[求助] Siwave 如何建立自己的电容库

楼主(2016-07-23):
siwave 中如何建立自己的电容库,然后仿真时都调用这个库?

网友A(2016-08-23):
套用Colin回复:程序目录下complib新建unlocked文件夹 再在unlocked文件里新建Capacitors 然后把touchstone放进这个文件夹就可以了

网友B(2017-07-03):
引用 网友A:
套用Colin回复:程序目录下complib新建unlocked文件夹 再在unlocked文件里新建Capacitors 然后把touchstone ...

按照你说的方法,我放了一个,可是赋S参数的时候,看到的参数不对,请问知道为什么吗?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按照你说的方法,我放了一个,可是赋S参数的时候,看到的参数不对,请问知道为什么吗?谢谢!

你打开一个电容S参数模型,看看里边都是些什么内容就明白了。S参数不体现任何器件寄生参数,体现反射、插损之类。

网友(2019-12-31):
    请问这个是怎么处理的吗? 我放了一个s参数文件在里面,但打开分配后找不到这个文件,求指点。